设备管理
请教,可控硅阻容保护电阻经常烧损

楼主(2004-11-01):
请教各位高手,交交变频系统中可控硅阻容保护电阻经常烧损,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因为电容两端有突变的电压,电容经常过流。可加压敏电阻。

楼主:
是电阻经常烧损,不是电容啊

网友B:
价大功率

楼主:
这样可行吗?另外我考虑将保护电阻从变频柜内移出,以方便更换,不知是否可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C(2005-03-17):
RC吸收线路有一个长期负载,但启动保护还有一个冲击功率,在选型时要考虑.烧损原无外是选型功率小,或电阻质量较差(是线绕的吧?). 建议你选用RNW系列无感电阻,西安电力电子研究所在用,评价很好.我是厂家,不是单纯向您推销,解决每一个行业客户的痛苦更重要.有问题可随时与我联系:谢伟彬 13851793305 025-58840166

网友B:
SCR阻容吸收中的流过电流是很大的!!! 加大电组功率

网友C:
RNW电阻过载能力强,10倍可达20秒,是RC吸收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