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关于IGBT驱动电路

楼主(2004-11-01):
请问各位同行,西门康IGBT的驱动电路采用富士的EXB841好呢还是国产的HL402B好呀? 另外在自保护功能方面那一种性能比较优越? 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经济实力了. 一般来说 EX841可能比国产的好一点. 你是驱动 多大的模块啊? 是在变频器上用吗?

楼主:
是用在变频器上的!

网友B:
EXB841是单驱动400安/600伏或300安/1200伏以下的igbt当然还是日本的好

网友C(2005-02-01):
semikron公司的驱动比较贵,但性能比较好,主要在大功率的变频上用.我可以提供其公司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