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力控制

楼主(2004-11-01):
请教:我现要使用变频器控制普通交流电机实现恒转矩控制,请问用开环转矩控制方式可以吗?由于初始卷径和最大卷径相差很大,卷取材料不允许拉伸,生产线调速范围从3米/分钟到30米/分钟,不知能否实现?谢谢高手帮助!!

网友A:
卷曲材料不允许拉伸,要求如果很高的话,用开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算闭环单单依靠变频器来实现转矩控制效果也不会很好,如果精度不高当然也可以用。

网友B:
因为您的卷径是变化的,所以,不能叫恒转矩控制(应该叫转矩控制).好多人都存在着这种错误叫法.我们知道:转矩M=张力F*卷取半径R.如果采用恒张力控制,那么,卷经增加后,转矩能恒定不变吗? 开环转矩控制不可以.因为您的材料肯定是薄膜等怕变形之类的.所以应采用交流或直流电机进行恒张力或变张力控制.如果愿意探讨请电话0448-2369934徐工.

网友C:
TO 易耐特: 能否在论坛上详细说一下您的方案,我也想听,谢谢!

楼主:
谢谢! 我的初步设想是使用变频器的转矩控制,设定张力的大小可在实际生产中调整,因为第一次做这方面的控制对于张力设定不是很懂,是不是我所设定的张力大小就是决定了变频器的转矩输出大小,如果我希望电机一直以同一个张力运行,变频器会自动调节转矩和转速?我帕拉伸,可不可以把张力设定得小一点,这样对运行有无影响?

网友D:
to: amanda 你好,我在張力控制這行做,如果你有問題我們可以討論 電話;0512 57876675 王工

网友E:
张力设的小一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B:
to:amanda 今天您打电话问我,未能详细告诉您.现回答您. 根据您的设备,你最好采用交流变频器直接张力闭环PI自动调节.效果目前是最好的控制方式.其他方式不宜采用.无论国内国外几乎淘汰.没用理由使用淘汰方案.我从事张力控制多年,对国内外的控制方式非常了解.如有事可电话.

网友F:
来电吧!05138866785 8896548 13951382117

网友E:
当T=初始卷径*所需张力〉10%*变频器额定输出转矩,使用张力开环转矩控制模式还是可行的, 如果使用张力闭环,则对PID参数要求很高 因此,可以使用张力开环的话应尽量使用,此时要求使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且只适用于收、放卷

网友G:
美国CMC张力控制系统(传感器和控制器)采用闭环控制控制和测量。 控制器采用32位微处理器配合张力传感器反馈来提高闭环控制精度。能同时用数字和模拟显示条显示卷材的张力。显示文本可以选择为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张力值能以英镑/百分比/公斤/或者牛顿为单位显示。能从中调出20种产品参数设置。可以取代PLC/PC的位置。 传感器最大张力测量范围40:1,应变片/金属箔测量。输出信号可以作为PLC/PC的输入信号。测量压力可达0-15吨,甚至更大。防腐,防尘,抗噪音,内置温度补偿网络。安装方式多种。本体采用不锈钢和高强度阳极处理铝合金材料。 一流品质,一流服务。 独家代理----石工

网友H(2004-12-14):
我做了很多张力控制的工程,主要是在国内的铝材加工行业.你的问题很好解决,我可以提供你较完善的解决办法,不过要付费.msylyh@163.com

网友I:
以我看只要实际卷径算得准,采用间接张力控制没问题.(不适用于张力太小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