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客户端程序采样速度!

楼主(2004-11-01):
自己写的OPC客户端程序测试的时候采样以后记录到Excel文件中,存储到文件的频率最低每秒9个数据,最高达到31个,我设置触发器为10ms。 不知道有没有测试过最高采样与记录速度的,望告知! 谢谢

网友A:
你这种方式有意思,opc client要求10ms,excel 呢?10S 在WINDOWS系统里,用 10ms 去读取数据并存在文件上是不可能的. 250ms比较现实

网友B:
10msWINDOWS定时器是不能达到这个精度的。 个人觉得同意250ms,或者200MS

楼主:
我已经实现了可以在EXcel中以每秒10~50个点的速度保存,。我并不需要10ms的速度,大概100ms既可。 只是现在客户端程序做好以后,服务器程序没有着罗。以组态王做为服务器,结果每秒只能有两个变化值,采样的数据却有40个,20个是相同的。 为什么,谁能告诉我?

网友B:
如果是浮点数的话,有可能的。你试一下数字量

网友C:
opc client 连接modbus两天,取50ms的十个值,存入access,测试完毕时数据为2551155条(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