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口转换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4-11-01):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们单位的笔记本没有串口,现配USB转换串口数据线一根,驱动程序也装上了,但一直不能和PLC进行通讯,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能正常通讯吗?如果能,请教一下您用的是哪个牌子的转换线?

网友A:
是不是需要4,6短接一下啊,也许plc的串口不是标准的232接口,没有dtr信号呢 :)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没办法,弄了个有串口的才连上了,转的不太稳定

网友C:
USB转串口不稳定,换根线可能就好了 我买了两根只有一根能用.

网友D(2005-07-13):
高速稳定的USB转串口线.9针全信号 www.eleboy.com

网友E:
这个东东有成品卖的,不过有些数据线缆对有些PLC的牌子不认,这是搞工控的烦恼

网友F(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