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一个关于Intouch的非常难题,请高手执教??

楼主(2004-11-01):
现在有一个工程,使用的是施耐德昆腾PLC,有3个站,每个站使用2个以太网模块,3个站之间使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连接,组成一个冗余的以太网,并和2台上位机相连,现在上位机使用Intouch组态,通过PLC进行系统的j监控,问题就出来了: 我的每个站有2个IP地址,Intouch的I/O服务器要通过2个IP地址访问同一个PLC站中的地址, 这样的话该如何设置呢? Intouch的Tag又该如何设置? 才能保证一个IP地址无效后,系统然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是不是说每个站是冗余的?如果是这样,可以在PLC里编程,只让其中的一个工作,另一个做备份吧。

网友:
在上位机作逻辑,控制只上一台机器有效. 可使用remoate tag node: 远程机器ip application: view topic: tagname

楼主:
可以说是以态网模块冗余。因为每个站使用了2个以太网模块,2根网线连上交换机,那么每个站就有2个IP地址,因此任何一个以太网模块坏了或则相连的网线断了,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然而,Intouch的I/O服务以太网通讯设置中是通过IP地址来确定PLC的地址的,每个I/O标签都对应一个IP地址所指的PLC地址,现在有2个不同的IP地址,但是都是指向同一个PLC,为了达到我的以太网模块的冗余,那么每个PLC地址就必须要使用2个标签,2个标签代表的是一个PLC地址。 是如此吗????????????? 请各位帮忙提供参考!!

网友B:
不用这么复杂! 一个io server 联接两个PLC.(设定两个访问名称) PLC在两个网口发送的数据保持同样的标签. INTOUCH上位机A与上位机B保存一台有效. IO点 INTOUCH A, INTOUCH B相同!

网友C:
如果是双网,那么还要双CPU,双网卡的PLC,双交换机 没用过INTOUCH,不知道如何处理两个CPU的主从关系。 另外,很少看到这些软件说自己支持双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