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开发汽车仪表选用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合适?

楼主(2004-11-01):
我们实验室想开发汽车仪表,想问问这方面的专家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合适。 需要可以驱动步进电机,比较适合汽车仪表开发,相关的资料比较多,相关的 配件比较好买的。

网友A:
英飞凌(也就是原来西门子半导体部)的C166系列单片机,在汽车电子产品中有广泛的应用,而XC161CJ等型号,特别适用用于汽车仪表盘开发。 详细情况请到www.c166.org了解咨询。

网友B:
这要看您的是什么汽车仪表,复杂的就用32位处理器,简单的就用8位单片机,其实一般的汽车仪表很简单,51或者AVR足够用了。

楼主:
就是用于汽车驾驶员面前的那个,显示速度,转速,燃油,各种报警灯的那块仪表,有合适的推荐吗?

网友B:
您是想用液晶作全数字的马?还是仍然用以前那种表。液晶的我做过,不过是用的32位处理器,不知道您到底要做什么样的?

网友C:
偶觉得8位足够了,飞机上的空速表、燃油计也没见多复杂,更何况汽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