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制汽车仪表选用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合适?

楼主(2004-11-01):
我们实验室想开发汽车仪表,想问问这方面的专家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合适。 需要可以驱动步进电机,比较适合汽车仪表开发,相关的资料比较多,相关的 配件比较好买的。

网友A(2007-03-09):
八位的单片机,一般都可以。
PIF,ATMEL,瑞萨等

网友B:
汽车控制用PIC的颇多

网友C(2007-05-25):
    摩托罗拉, ST(意法)等, 都有很多系列是专门做汽车用单片机的.

网友C:
    别外, 我顺便问下, 在汽车上, 能不能用光电传感器(光电开关)作为步进电机的零位参考源, 因为我曾经听说, 汽车上是不能用光电开关的, 但又找不到资料确定. 你知道吗?

网友D(2009-01-19):
你好,我有CAN总线网关方案出售(包括一个成品、原理图、PCB、VC的上位机配置软件等),不是原型,是产品,拿到即可生产。不要在此回复,请邮件联系并写清联系方式。dev_can%163.com(把%改成@)

网友E:
PIC吧,联系微芯一些代理商,他们手上有应用方案

网友F:
支持6楼的说法,偶推荐用PIC或SILICON LABS的C8051F系列.

网友G:
推荐瑞萨系列单片机,可以选一型号,针对你的专用场合,都会有单芯片解决方案,资源丰富,价格便宜,可以交流一下 QQ:525019550

网友H(2009-03-24):
去这里看看http://bbs.autoer.cn/thread-htm-fid-16.html

网友I(2011-11-14):
北京昆锐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代理扭矩传感器、(旋转扭矩传感器、扭力传感器、扭矩仪)、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在工控和传感器领域有着丰富的研发、生产经验,掌握着国内领先的传感技术和工业自动控制核心技术。公司吸收和培训了一批仪器仪表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德国的先进生产工艺、齐全的设备,使公司在具备了专业技术的同时也具备了一流的生产能力,成为国内知名的扭矩传感器及工控设备制造商。

主要生产经营以下产品:
1、扭矩传感器、变送器、扭矩仪;
2、压力传感器、变送器、静压投入式液位计,电容式压力传感器、差压变送器、智能差压变送器;
3、WR/WZ/SBWR(Z)系列温度传感器、温度变送器;
4、流量计系列产品;
5、应变式称重传感器、拉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6、各类产品系列智能显示仪表、板卡等;
7、原装进口德国PT100、PT1000等相关电子元气件;

  以上产品的许多品种在国内外都处于领先或独有的地位。并成功地将性能优越的传感器、变送器、流量计、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冶金、水利、船舶、液压等行业,深受用户赞誉。
公司以振兴中国传感器工业和服务国内传感器、变送器用户为己任,以成为世界一流传感器生产基地为目标。时时刻刻要求我们的员工在技术追求创新、产品追求先进、质量追求一流、服务追求完美。

全国客服热线:4006-188-028 电话:010-51285883(10线) 传 真:010-58859216 网址:www.niuju163.com
邮 箱:q006@yahoo.cn 客服QQ:58188013 SEO运营推广:燕讯SEO

网友J:
赛吉特科技主板资料

博文主板:

1.  PC-680VN AMD CPUVGA/网卡的PC/104模块

板载AMD LX-800-500Mhz 低功耗CPU(无需风扇)
板载128MB/256MB DDR-SDRAM
板载显卡:AMD Geode LX-800 ,分辨率最高可至
1600 X 1200
LCD
输出:支持CRT/TFT/LCD,4~64M共享显存

板载RTL8100C 10/100M网卡
RS-232串口,1RS-232/422/485串口,1并口
RS-422/485
串口过电压保护25KV
USB口,支持
USB2.0
0~254
秒看门狗定时器

GPIO
Type-I/IICF插槽

支持单+5V供电
功耗:+5V/1.6A
工作温度:0℃~60℃

2PI-6683VN

板载AMD LX-800-500Mhz 低功耗CPU(无需风扇)
ISA
总线

板载128MB/256MB DDR-SDRAM
板载显卡:AMD Geode LX-800 ,分辨率最高可至
1600 X 1200
LCD
输出:支持CRT/TFT/LCD,4~64M共享显存

板载RTL8100C 10/100M网卡
RS-232串口,1RS-232/422/485串口,1并口
RS-422/485
串口过电压保护25KV
Type-I/IICF插槽

GPIO
DOC插槽

USB口,支持USB2.0
声卡:AC97(可选)

0~254
秒看门狗定时器
支持单+5V供电
功耗:+5V/1.6A
工作温度:0℃~60

亿特主板资料

1ISA-E5 VIA C7 /EDEN  ISA半长卡,带显卡/网卡

支持C7/EDEN CPU
C7
支持到1.0G
/1.5G/1.8G/2.0G Hz
EDEN
支持到
400M/500M/600M/800M/1.0G/1.2G Hz
系统芯片
VIA CN700+VT8237R Plus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1GB
CN700
芯片组内置S3显卡,支持CRT+LVDS双通道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板载1VT6103L 10/100网卡

板载AC97声卡
USB 2.01并口,4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支持RAID0
40-pin IDE144-pin IDE1CF-I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

2.  ISA-E13 低功耗ISA半长卡,带显卡/网卡

低功耗 RISC 300MHz CPU
128MB DDR2
内存

XGI Z9S
显卡支持VGA输出
40-pin 18-bits TTL LCD显示输出
20-pin 18-bits LVDS LCD显示输出
板载1RT8101L 10/100网卡
USB 2.01并口,4串口,COM1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40-pin IDE144-pin IDE1CF-II插座

DIO1PC104插座,1PC104 PLUS插座,1MINI PC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
支持DOS6.22LinuxWinCE 5.0

3PISA-E3 VIA C7 /EDEN  PISA半长卡,带显卡/网卡

支持C7/EDEN CPU
C7
支持到1.0G
/1.5G/1.8G/2.0G Hz
EDEN
支持到
400M/500M/600M/800M/1.0G/1.2G Hz
系统芯片
VIA CN700+VT8237R Plus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1GB
CN700
芯片组内置S3显卡,支持CRT+LVDS双通道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板载2VT6122 10/100/1000M网卡

板载AC97声卡
USB 2.01并口,6串口,COM2COM4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支持RAID0
40-pin IDE144-pin IDE1MINI PC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

4PISA-E11 Core2  PISA半长卡,带显卡/网卡

支持Core2 Duo,Celeron-M CPU ,FSB 533/667MHz
Micro-FCPGA478 Socket-M
插座

系统芯片 INTEL 945GME+ICH7M
DDR2 SO-DIMM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2GB
INTEL945GME
芯片组内置GMA950显卡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多种显示输出:CRTDVI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

板载2RT8111C 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1并口,4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
44-pin IDE1MINI PCI插座,1CF-I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
支持PISA BUS v1.7

5ATX-E7 Pentium4工业主板

支持 Socket 478 Pentium 4/Pentium D CPU最高到3.4GHz
系统芯片
INTEL 865G+ICH5R
184pin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4GB
865G
芯片组内置显示输出,分辨率最大支持到
2048 X 1526@75HZ
板载2INTEL 82547GI千兆网卡

板载AC97声卡
USB 2.01并口,4串口,COM2COM4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支持RAID012
IDE
DIO5PCI插槽、2ISA插槽、1AGP 8X/4X插槽

看门狗定时器8-90

6ATX-E15 Core Quad 工业主板

支持LGA775 INTEL Core2 Quad, Core2 Duo CPU, 支持FSB 80010661333MHz
系统芯片
INTEL Q35+ICH9DO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8GB
Q35
芯片组内置GMA3100显示输出

板载2RT8111C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1并口,4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支持RAID015
USB桥路的IDE,支持1IDE设备,1CF-I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
PCI槽、1PCI-E X16插槽,1PCI-E X4插槽

7ITX-E6  Pentium4 mini-ITX主板

支持 Socket 478 Pentium 4/Pentium D CPU最高到3.4GHz
系统芯片
INTEL 865G+ICH5R
184pin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2GB
865G
芯片组内置显示输出,分辨率最大支持到
2048 X 1526@75HZ
板载2INTEL 82547GI千兆网卡

板载AC97声卡
USB 2.01并口,2串口
SATA,支持RAID012IDE
DIO1PCI插槽

看门狗定时器1-255

8ITX-E8  VIA C7 mini-ITX主板

支持C7/EDEN CPU
C7
支持到1.0G
/1.5G/1.8G/2.0G Hz
EDEN
支持到
400M/500M/600M/800M/1.0G/1.2G Hz
系统芯片
VIA CN700+VT8237R Plus
184pin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1GB
CN700
芯片组内置S3显卡,支持CRT+LVDS双通道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板载2RTL8110SC千兆网卡

板载AC97声卡
USB 2.01并口,6串口,COM2COM4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支持RAID01140-pin IDE1
44-pin IDE
DIO1PCI插槽, 1MINI PCI插座,1CF-I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

9ITX-E16 Core2 Duo mini-ITX主板

支持 Core2 Duo,Celeron-M CPU ,FSB 533/667MHz
Micro-FCPGA478 Socket-M
插座

系统芯片 INTEL 945GME+ICH7M
SO-DIMM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4GB
INTEL 945GME
芯片组内置GMA950显示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多种显示输出:CRTDVITV-OUT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

板载2RT8111C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1并口,6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144-pin IDE1CF-II插座

PCI插槽,1PCI-E X1插槽,1MINI PCI插槽
看门狗定时器1-255

10ITX-E17 Core2 Quad mini-ITX主板

支持LGA775 INTEL Core2 Quad, Core2 Duo CPU, 支持FSB 80010661333MHz
系统芯片
INTEL Q35+ICH9DO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4GB
INTEL Q35
芯片组内置GMA3100显示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多种显示输出:CRTDVI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

板载2RT8111C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1并口,4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支持RAID015101
44-pin IDE
PCI插槽,8
DIO
看门狗定时器1-255

11ITX-E19  ATOM N270低功耗CPU主板

板载 INTEL ATOM N270 CPU,主频1.6G
系统芯片
INTEL 945GME+ICH7M
SO-DIMM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2GB
INTEL 945GME
芯片组内置GMA950显示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多种显示输出:CRTDVITV-OUT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

板载2RT8111C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1并口,6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144-pin IDE1CF-II插座

PCI插槽,1PCI-E X1插槽,1MINI PCI插槽
看门狗定时器1-255

12EMB-M4  VIA C7 5寸嵌入式主板

支持C7/EDEN CPU
C7
支持到1.0G
/1.5G/1.8G/2.0G Hz
EDEN
支持到
400M/500M/600M/800M/1.0G/1.2G Hz
系统芯片
VIA CN700+VT8237R Plus
184pin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1GB
CN700
芯片组内置S3显卡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多种显示输出:CRTTV-OUTTTL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

板载2 RealTek 10/100M网卡
板载AC97声卡
USB 2.01并口,6串口,COM2COM4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支持RAID01140-pin IDE1
44-pin IDE
4DI,4DO
1PCI插槽,1CF-I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
主板上有14-pinMini-DIN电源接头,可由外置12V直接供电,并通过主板驱动其他设备。
尺寸:190mm(W) x 135mm(L) x 40mm(H)

13EMB-M5 Core2 Duo 5寸嵌入式主板

支持 Core2 Duo,Celeron-M CPU ,FSB 533/667MHz
Micro-FCPGA478 Socket-M
插座

系统芯片 INTEL 945GME+ICH7M
SO-DIMM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4GB
INTEL 945GME
芯片组内置GMA950显示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多种显示输出:CRTDVITV-OUT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

板载2 RT8111C 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1并口,6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1
44-pin IDE
PCI插槽,1CF-I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
主板上有14-pinMini-DIN电源接头,可由外置12V直接供电,并通过主板驱动其他设备。
尺寸:190mm(W) x 135mm(L) x 40mm(H)

14EMB-M6  ATOM N270低功耗CPU 5寸嵌入式主板

板载 INTEL ATOM N270 CPU,主频1.6G
系统芯片
INTEL 945GME+ICH7M
SO-DIMM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4GB
INTEL 945GME
芯片组内置GMA950显示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多种显示输出:CRTDVITV-OUT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

板载2 RT8111C 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1并口,6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1
44-pin IDE
PCI插槽,1CF-I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
主板上有14-pinMini-DIN电源接头,可由外置12V直接供电,并通过主板输出5V12V驱动其他设备。
尺寸:190mm(W) x 135mm(L) x 40mm(H)

15LT3-L1 VIA C7 3.5寸嵌入式主板

支持C7/EDEN CPU
C7
支持到1.0G
/1.5G/1.8G/2.0G Hz
EDEN
支持到
400M/500M/600M/800M/1.0G/1.2G Hz
系统芯片
VIA CX700M
SO-DIMM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1GB
CX700
芯片组内置S3显卡,支持MPEG2/4解压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支持CRT+LVDS双通道同时输出

板载2 RTL8101L 10/100M网卡
板载AC97声卡
USB 2.01并口,4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1
44-pin IDE
8DIO
1CF-I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

16LT3-L3 Core2 Duo3.5寸嵌入式主板

支持 Core2 Duo,Celeron-M CPU ,FSB 533/667MHz
Micro-FCPGA478 Socket-M
插座

系统芯片 INTEL 945GME+ICH7M
SO-DIMM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2GB
INTEL 945GME
芯片组内置GMA950显示输出

多种显示输出:CRTTV、双通道24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
板载1RT8111C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2串口,8bits DIO
SATA144-pin IDE1CF-II插座

MINI PCI插槽
支持单12V供电,支持ATATX模式,可从板上输出5V12V驱动其他设备
看门狗定时器1-255

17LT3-L5 ATOM N270低功耗CPU 3.5寸嵌入式主板

板载 INTEL ATOM N270 CPU,主频1.6G
系统芯片
INTEL 945GME+ICH7M
SO-DIMM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2GB
INTEL 945GME
芯片组内置GMA950显示输出

多种显示输出:CRTTV、双通道24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
板载1RT8111C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2串口,8bits DIO
SATA144-pin IDE1CF-II插座

MINI PCI插槽
支持单12V供电,支持ATATX模式,可从板上输出5V12V驱动其他设备
看门狗定时器1-255
尺寸:145mm(W) x 102mm(L)

18IBS-820H INTEL 845GV芯片组,带显卡/ 网卡

支持 Socket478 Intel Pentium4 /Celeron4处理器 533MHz/400MHz外频
系统芯片组INTEL 845GV+ICH4
184pin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2GB
显示输出:AGP4X ,显存最高可分配至128MB(共享内存)

板载1Intel 82559ER网卡
USB2.0/1.1
串口/1并口
ATA-100 IDE通道
ISA
总线增强驱动
DOC插槽
级看们狗定时器
工作温度:0~50

19IBS-745 INTEL 815E芯片组,带显卡/ 网卡

支持Socket 370
系统芯片组
INTEL 815E
168pin SDRAM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512MB
显示输出:集成在芯片组中,显存共享系统内存

板载1Intel 82559网卡
USB1.1
串口/1并口
ATA-100 IDE通道
ISA
总线增强驱动
DOC插槽
级看们狗定时器
工作温度:0℃~60℃

20IBS-860H INTEL 865GV芯片组,带显卡/网卡

支持 Socket LGA-775 Intel Pentium4 / Pentium D处理器 800/533/400MHz外频
系统芯片组INTEL 865G+ICH5
184pin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2GB
显示输出:INTEL 865GV芯片组内置显卡,共享内存

板载1RTL8100C 10/100M网卡
USB2.0/1.1
串口/1并口
ATA-100 IDE通道,2SATA
ISA
总线增强驱动

DOC插槽
看门狗定时器
工作温度:0~60

21P/I-P5SVLL INTEL 865芯片组 ,带显卡/双千兆网卡

支持 LGA 775 Pentium 4/Pentium D 最高到3.6GHz, FSB 800MHz Core2 Duo CPU
系统芯片
INTEL 865G+ICH5R
184pin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2GB
865G
芯片组内置显示输出,支持CRT+LVDS双通道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280 X 1024
板载2INTEL 82541GI千兆网卡

板载AC97声卡
USB 2.01并口,2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支持RAID0
RAID1
IDE
看门狗定时器1-255

22P/I-P5BVLL INTEL Q35芯片组 ,带显卡/双千兆网卡

支持LGA775 Core2 Quad, Core2 Duo CPU, 支持FSB 80010661333MHz
系统芯片
INTEL Q35+ICH9DO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4GB
Q35
芯片组内置GMA3100显示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
1280 X 1024
多种显示输出:CRTDVI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

板载2RT8111C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1并口,2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支持RAID015
IDE
看门狗定时器1-255

23SHB-E18 INTEL Q35芯片组,PICMG 1.3标准,带显卡/双千兆网卡

支持LGA775 Core2 Quad, Core2 Duo CPU, 支持FSB 80010661333MHz,
系统芯片
INTEL Q35+ICH9DO
DDR2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
4GB
Q35
芯片组内置GMA3100显示输出

板载2RT8111C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USB 2.01并口,2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SATA,支持RAID015
USB桥路的IDE,支持1IDE设备

看门狗定时器1-255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201栋西座510

联系电话:0755-83021979  传真:0755-82034195

联系人:李 泽光   手机:13662275084

网友K(2012-01-06):
单片机培训单片机学习

电力补偿装置是对电网实施无功补偿,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让无功功率基本就地平衡,降低线损,改善电压质量和提高线路及变压器的输送能力。目前在电力补偿系统中有多种补偿方法,本文中的补偿系统是根据寻优负序电流最小进行补偿的。系统计算需要对交流电一个周期20 ms内对单相电压u、电流I进行采样,要求一个周期内采样次数至少在100次以上。针对这一特点,设计了基于80C196KC的控制系统。Intel公司的高性能16 b单片机80C196KC,其运算速度快,能够满足系统高速采样的要求。
  本系统的硬件部分主要由采样输入电路、中央控制单元、程序存储单元、输出驱动电路4部分组成。

嵌入式培训 http://www.itpeixun.net/qianrushi-peixun.html

网友L(2012-02-10):
推荐FREESCALE单片机,9S08或9S12(X)

-----------------------------------------------------------------------------

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数控机床工控机轴卡、自动调高系统;

承接单片机系统软硬件、PCB设计;

QQ:847750141

网友M(2012-08-23):
学习单片机是需要成本的。必须有一台电脑、一块单片机开发板(如果开发板不能直接下载程序代码的话还得需要一个编程器)、一套视频教程、一本单片机教材和一本C语言教材。电脑是用来编写和编译程序,并将程序代码下载到单片机上;开发板用来运行单片机程序,验证实际效果;视频教程就是手把手教你单片机开发环境的使用、单片机编程和调试。对于单片机初学者来说,视频教程必须看,要不然,哪怕把教材看了几遍,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尤其是院校里的单片机教材,学了之后,面对真正的单片机时可能还是束手无策;单片机教材和C语言教材是理论学习资料,备忘备查。不要为了节约成本不用开发板而光用Protur软件仿真调试,这和纸上谈兵没什么区别。嵌入式培训  http://www.lirenedu.org/index.php?ack=lanmu&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