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场车位检测是否可以选用lonworks总线

楼主(2004-11-01):
各位大虾,我毕业设计要实现停车场车位检测、停车引导以及停车场灯光控制等功能,请问使用lonworks总线是否实用?~花费是否很大~?实时性如何?~新手上路,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完全可以!!! 停车场车位检测: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探测车位车辆情况,上传统计。 停车引导:上位机软件控制的显示屏。 停车场灯光控制:使用标准的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 不是特别的实用,成本肯定较高(用CAN、485的产品较多) 实时性不错,现场总线嘛!! 建议你先找找成形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