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cal Operation Network 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4-11-02):
各位同仁:我现在正在调试一套由LON现场总线控制的马达综合保护控制器(MCU),每个系统都挂100个单元左右。现在几乎每个MCU都投入运行,但现场出现有些MCU由于干扰经常出现接地电流误动作。请问:1、在LON系统中适宜于单点接地或两头接地?2、接地极要另外独立制作吗?3、单头接地可以直接接在强电系统配电柜的外壳吗?4、综保MCU本身的内部电路板的地端经过一弹簧片直接接在配电柜内安装支架上,请问合理吗?麻烦各位同仁能结合您卓越的现场经验和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1、试一套由LON现场总线控制的马达综合保护控制器(MCU) 保护控制器是由其它的控制器来做的,lon只是通讯部分? 2、个系统都挂100个单元左右。 每个单元都有一个neuron chip?? 3、现在几乎每个MCU都投入运行,但现场出现有些MCU由于干扰经常出现 接地电流误动作。 什么干扰? 查出来了吗??? 是不是交流接触器启停时的干扰?? 1、在LON系统中适宜于单点接地或两头接地? 电源部分??? 通讯部分?? 2、接地极要另外独立制作吗? 电源部分??? 通讯部分?? 3、单头接地可以直接接在强电系统配电柜的外壳吗? 电源部分??? 通讯部分?? 4、综保MCU本身的内部电路板的地端经过一弹簧片直接接在配电柜内安装支架上,请问合理吗? 电源部分??? 通讯部分??

楼主:
1、试一套由LON现场总线控制的马达综合保护控制器(MCU)       保护控制器是由其它的控制器来做的,lon只是通讯部分?    答:具体结构是一个ROUTER下由LON通讯线来串接32个继电器保护器。(一个系统有4*ROUTER)   2、个系统都挂100个单元左右。    每个单元都有一个neuron chip?? 答:每个单元---指继电器保护器。(Relay内有CPU,Memory,Min Relay,Backplane)     3、现在几乎每个MCU都投入运行,但现场出现有些MCU由于干扰经常出现    接地电流误动作。       什么干扰? 查出来了吗??? 是不是交流接触器启停时的干扰??   答:做实验是投入8台以上的MCU就出现真空接触器(6KV contactor) 由于接地电流而误动,8台以下没有此现象。这个接地电流应该是从接地端流入。        1、在LON系统中适宜于单点接地或两头接地?    电源部分??? 通讯部分??   答:通讯线LON BUS 是一种从德国买的4芯带屏蔽层的通讯线。   2、接地极要另外独立制作吗?    电源部分??? 通讯部分?? 答:通讯线的屏蔽层接地。        3、单头接地可以直接接在强电系统配电柜的外壳吗?    电源部分??? 通讯部分?? 答:通讯线的屏蔽层接地。          4、综保MCU本身的内部电路板的地端经过一弹簧片直接接在配电柜内安装支架上,请问合理吗?    电源部分??? 通讯部分?? 答:通讯线的屏蔽层接地层和MCU内部电路板直接接在一起,而电路板又经过弹簧片直接接在强电配电柜的支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