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如何将实树转换成时间格式

楼主(2004-11-02):
请教各位:西门子如何将实数转换成时间格式,例如把0.5换成T#0.5S。谢谢了先!!!

网友A:
偶不知道,呵呵,没用过,这个问题好难呀.

网友B:
我做过。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blaclsmith: 你好,向你请教一下,是怎么实现的.万分感谢!!!

网友C:
我记得将整数赋给实数时,代表的就是 “整数ms” 比方说,0.5先乘1000再赋给时间变量,就代表了500ms。 我以前用过,但现在记不清楚了,也没条件试,自己试一下吧,仅供参考

楼主:
sunwu: 谢谢你,我试试看。

网友D:
与16#2000或一下,就可以得到多少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