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大型的plc是什么系列

楼主(2004-11-02):
只接触过s7200系列,但只是比较小型的plc.如果想要对整个大厦的空调系统,配电系统进行监视,需要什么系列的PLC,至少有多少个I/O点呢?还有哪里有报价.谢谢

网友:
你好, 你知道SIMATIC-S7家族由哪些组成了吗? SIMATIC - S7家族由以下产品组成: LOGO!-通用逻辑模块 S7-200-微 型 PLC S7- 200 S7-300-中/小型 S7- 300 S7-400-中/大型 S7- 400 你现在需要大型的吗?报价可以找我。给你报个优惠价。

网友A:
做楼宇的话还是用楼宇专用的控制器,西门子有S-600顶峰系列,就是兰吉尔楼宇自控系统. 西门子S7-300/400不合适在楼宇上应用.虽然楼于的应用更简单.

楼主:
有打算,但还确定用什么控制器,用plc好,还是用ddc.刚开始接触,经验不多,在考虑方案.在楼宇监控方面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A:
楼宇监控还是用DDC吧. 用PLC会很累的 主要是在DDC上已经开发了很多适用于暖通空调用的模块,直接调用就可以了。通信和模拟量处理都是现成的,设置一下就可以用. PLC就不是那么合适暖通空调了.而且,模拟量处理也没那么方便. 我以前做西门子楼宇系统的,现在做工业PLC. 你可以跟我联系,我们交流一下. zh.rocky@163.com

楼主:
谢谢!已发了邮件给你.. 刚毕业,很多都不懂.

网友B:
西门子400系列大,但比AB L5555系列就差远了 比如现在最大的416 TIMER 和COUNTER 最大各才512个,而L5555是不限的,有工程用超过800个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