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出现冲车和爬行

楼主(2004-11-02):
现用三菱的伺服系统,出现电机冲车和爬行现象,请问各位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参数设置不正确。比如,控制方式等

网友B:
原因是多方面的:参数设置不党、负载(惯量负载、摩擦阻力负载等)和驱动不匹配、加减速时间太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