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问题:热风炉助燃空气流量的大小调节

楼主(2004-11-02):
热风炉中有一个这样的控制过程,就是根据燃气(一般是高炉煤气和焦炉煤气)流量的大小来调节助燃空气流量的大小,一般按0.7:1的比例来控制两者的流量的大小。我看了一下用的阀是电动调节阀,和孔板流量计和智能流量计算仪。请问怎样达到这种控制?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可以和我司联系 021-68671168 -14 孙先生

网友B:
一般比例调节总的有个固定参考量,若设燃气量一定(选择一个稳定量),由孔板流量计变送两个流量信号至计算仪进行比例计算,发送信号调节电动调节阀,达到调节空气量的目的,当然系统若抖动剧烈,可加跟踪降噪调节,电动调节阀的流量特性应注意配比.

网友C:
你都给出函数关系了,现在反过来问别人该怎么办?简直是自相矛盾。看来你不是学自控的

网友D:
一台智能数显带远程给定PID调节仪就可完成这种控制! jiate888@sohu.com

楼主:
龙翔四海说得对,我本来是学金融的,现在改行了。智能数显仪(PID自整定控制仪)是可以实现这一功能的,现在要控制管道为900的应该用什么阀实现?我查阅了一下要用角行程阀来实现,但不知道还需要那些装置?

网友E:
请楼主多和 初滴 联系,他应该有能力帮你 并且有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