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内接法应用的回访

楼主(2004-11-02):
软起动器在应用时分内接与外接2种方法,外接法正常使用,内接法虽能选低几档的软起动器以降低成本,但随之会出现一些理论上的应用问题,有谁有这样的经验,效果如何?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A:
是指旁路接触器吧?!一般厂家把同功率的是在线或须旁路运行的都强调很清楚,一般旁路运行的(不管是旁路继电器内置还是需外置的)地确比在线运行的模块的余量小些,但要在注意:起动的过程中决对有限流,这样就不会超出模块的极限值。在软起中的流过每一可控硅的电流=0。45输出电流值。(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B:
“软起”先生外行了,内接和外接与旁路和在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软起动的原始原理很简单,所以此行业内的“专家”很多。

网友A:
请教XUAP:不好意思,请介绍一下内接与外接!

网友A:
TO XUAP:可能是只和自己的产品打交道,从来没用过别的品牌的软起动器,也没研究过别的品牌(我的没有此功能)有点孤陋寡闻了,不好意思!!!!!请教一下:除了ABB的还有它的翻版品牌外还有甚么品牌具有此功能,它的原理是甚么???谢谢!!!!!!!!!!!!!!!!!!!!!!!!!!!!!!!!

楼主:
软起动器的确有2种接法,内接的问题很多,不知道这样应用的多不多?

网友A:
仅代表个人见解:是不是此功能在“做秀”仅代表个人意见,不好意思,孤陋寡闻了。

网友A:
虚心向大家请教:[采用"内接"可减少42%流经软启动器的电流。也就是说使用户有可能用58A的软启动器来启动和运行100A的电机。]是怎样实现的。谢谢!!!!

网友A:
虚心向大家请教:内外接主要控制方式是不是就是限流起动????!!!!

网友C:
内接把电机三相绕阻用首尾连接方法串到双向反并联可控硅里 。 使用没问题,但电机绕阻有一端长期带电。

网友A:
这样做不知力距大不大,请楼上能不能把祥细的连接图传给我一份,谢谢!!如果此控制法好的话,我也把我的软起动器改成“内接”的。还有此法电机到软起要用几根线,谢谢!!

网友D:
我来说两句。我接触过施耐德的软启,记得有一种接法就是所谓的“内接法”。原理很简单,就是一般大一点的电机都是三角形接法,如果按普通的方法,软启供的是线电流,就是根号3倍的相电流。如果把绕组通过软启接成三角接法,则软启只需提供相电流。这就是58A的软启带100A电机的道理。这样接法的问题如driveplc所说的一样,电机绕组会长期带电。

楼主:
看来大家都非常了解,大家对高压软起又了解如何?

网友E:
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