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维修过西门子触摸屏:TP270

楼主(2004-11-02):
那位大哥维修过西门子触摸屏:TP270,其故障是加电有显示版本,但无法通过自检。现需要把里面的程序读出,能吗??

网友A(2004-12-15):
我可以帮你试试啊,你在哪儿?

网友B:
XX:你在哪里?我也有需要维修的. 黑毛2004:修好了和我说一声好吗?我有一个和你同样问题的.

网友C:
TP270里的程序可以上载到编程器里。

网友D(2005-07-29):
未必可以上载,如果要上载,那要在下载之前首先设置上载选项,之后才可以上载.

网友E:
我单位专业维修人机界面(触摸屏)和其它工业电气产品,例如MP270系列。3721网络实名:变频驱动器维修。苏州的联系电话:13771777072 0512-68289509

网友A:
西门子的OP,TP我们都可以修啊,并且经验丰富! 13916665948 邢慎

网友F:
没有存储卡是上载不了的!!

网友D:
未必!我试过,没有存储卡一样能上载(TP270)

网友G:
这位兄台您好! 你触定是触摸屏有问题吗?驱动程序没问题吗?触摸屏坏了在屏体没有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应该是触摸屏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造成电渡的氧化因稀附做力下降,产生电离子流现象。 我司是一冡生产触摸屏的厂家。我司是一家能独立研发生产四线、五线、八线电阻式触摸屏的生产企业。有自家工厂,而且还是拥有进出口自营权的触摸屏生产企业。产品价格实惠,欢迎到工厂实地参观,以下是我司简介如下: 洪毅触摸设备技术有限公司简介 我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四线五线电阻触摸屏和声波式触摸屏的厂家。公司成立于2001年,公司总投资额300万美元,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目前产品已应用于人机界面、触控一体机、大型医疗设备、数控机床、大型机械控制平台、商务手机、信息查询系统、办公自动化等领域。同时我司还开发应用于DVD、功放机、智能家居触摸开关的数字式电阻触摸屏。我司可根据客户要求生产1.2至21英寸的各类型电阻触摸屏,并提供0.7、1.1、2.0的多种规格型号玻璃基材给客户做选择,此外我司还提供一整套驱动程序及控制器(232、USB).还可根据客户提供的驱动区、可视区、外形尺寸做特殊生产。此外我司还生产各类薄膜开关及薄膜面板有金属弹片结构、加LED和EL冷光等多种结构应用于家用电器、仪表仪器等行业。如有需要可来电查询。020-33031337 13119514782 13924157357 020-82067220 13059161479.ho1mi2fe3@sohu.com联系人:白杜李、林迎瑞。

网友H:
请问:我的触摸屏TP27-10经过自检后正常.但进入不了工作画面.那家公司可以帮助我.我的电话是:0838-2800714 找崔先生.

网友I(2006-01-20):
请问各位:我公司有一台TP27-10现在不显示了,只听到里边的蜂鸣器一个劲地响个不停,不知是啥原因?有没有可能修好啊?哪一位可以帮我啊?

网友J(2009-11-24):
我们可以维修,有可能是显示屏坏。0755-81710087   不管是显示屏坏,还是触摸板坏,及主板坏我们都能维修,像西门子TP270-10,TP27-10,等等。我们都修很多。QQ:582075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