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保护为何失效

楼主(2004-11-02):
我公司的一台45KW变频器烧了,变频器内部的电容的绝缘脂流了一地。按现场情况分析,是电源进线松动,致使缺相,从电抗器的颜色可清楚的看出来,两组电抗器的线圈已变黄,而另一组线圈颜色正常。 但我始终不理解,变频器已设置了过流、限流、缺相保护,为何仍然还烧电机? 在此说明一下,由导线松动产生的温度,仅仅对电抗器有影响,在变频器的进线段子上无任何少伤痕迹。

网友A:
可能是电容质量不好,缺相不会使电容的绝缘脂流了一地,跟电抗器不搭界.....变频器已设置了过流、限流、缺相保护,还烧电机可能是你设定参数有问题或变频器质量不好....

网友B:
还有可能是过流,限流值设计太高或你用大变频器带的电机相差太大,电机太小,以致电流还没有到达限流值就已大大超过了电机的额定电流,以至烧电机.缺相道理也相同.一般缺相报出也应当满足一定的输出电流才会报.

楼主:
楼上的: 我烧的是变频器,不是电机。

网友B:
若母线电容质量不好引起变频器母线短路烧变频器很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