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

楼主(2004-11-02):
请问各位:台式电脑可否用USB口与三菱PLC连接?线有什麽特殊的要求吗?请赐教.

网友A:
有(Q系列),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B:
FX系列及A系列必须用USB-COM口后再联机,Q系列可以用USB直接传送;

网友C:
如果是台式电脑一般都有九针串口啊,为什么要用USB??一般都是笔记本电脑才这样选择,在市场上直接购个USB转232的就行了,不过现在有的人做的SC-09已经有自带USB转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