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V/F控制与无感矢量控制比较

楼主(2004-11-03):
※、普通电压/电流(V/F)调速方式:即变压变频,当频率与电压的比率保持恒定,则电机的磁通不变。由于此种方式没有速度反馈装置,即不能准确反映电机的实际转速,而电机亦采用的是三相异步电机,转子的实际转速同定子旋转磁场间存在转差,当外部负载发生变化时,转差率也随之变化,但变频器并不能对此进行补偿,致使负载发生变化,造成了转速的误差,直接导致制品质量的下降。 而且,V/F调速方试的另一缺陷在于,当输出频率为0Hz时,理论输出电压也为0V,电机定子的磁通Φm近似为0,从而影响了电机的起动特性,加速响应相对比较缓慢。虽然可采取低速力矩提升措施加以补偿,但动态响应仍不理想。 ※、采用无速度传感矢量调速方式: 即采用了转子磁场定向的控制方式,即对异步电机进行坐标变换,等效成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交流电流iA、iB、iC通过三相/两相变换,可以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ia、iß,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的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it、im。im相当于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it相当于直流电机中同转矩成正比的电枢电流。由于无论电机处在什么状态,运行或静止,维持其励磁电流im恒定,而转矩的大小只要独立调节电枢电流it,故可以使异步电机始终处于高动态的状态,其从0rpm加速至1000rpm的时间,在无负载情况下只需不到30ms,改善了变压变频调速系统动态性能,对于整个运行循环的跟随性就可大大提高,以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通过KEB F4-F变频器对电机的自学习,精确测量了定子的电阻和电感,从而使励磁电流im恒定,即恒定磁通Φm。再由于电机转差频率: ωs=K×it/Φm(4) 即当磁通Φm恒定时,矢量控制系统的转差频率在动态中与转矩成正比,则定子磁场频率ω1: ω1=ω+ωs(5) (ω为转子频率,由编码器测得)可以受控。这就意味着,当负载产生波动,变频器控制部分可迅速计算出实际转差频率ωs,从而给出定子精确的旋转频率,使电机转速保持不变,提高了电机面对负载变化的运行稳定性。 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 作为处学者我很高兴能看到这份材料:)

网友A(2005-10-19):
路遥知马力:你好!   请问无感矢量控制你哪还有更详细的资料或解释吗? 如有请给传一份到:lishuyun20@163.com    谢谢!

网友B:
简短精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