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RS485/232/442

楼主(2004-11-03):
8421码就是二进制码,只是码的长度被限制在4位。 例如:1011=8+0+2+1=11

网友A(2005-07-25):
谢谢你的讲解,可是我还有点不懂啊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也就是怎么才能互换啊??? 请指教!!!

网友B:
十进制与二进制的转换,找本数字电路的书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