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微型伺服电机的同步启动

楼主(2004-11-03):
众位高手,请教如何实现两台微型伺服电机的同步启动?主要使用在呼吸机上的。还有微型伺服电机驱动气体阀门开关?选用那种型号的电机和阀门?

网友A:
关于伺服电机的同步问题,已经有很多方案了,我这里给你几个参考: 1、同步控制器+伺服电机; 2、使用两台智能同步伺服电机,进行主从运动,外接启动停止按钮就行; 3、手动给定,用两台普通伺服即可。 另外,你选的伺服电机必须符合医用标准。至于阀门能不能达到同步动作,你得认真考虑。 有空请到http://bjyes.gkong.com看看,我能提供伺服电机和控制器,阀门倒可以推荐,就看你的经济实力了。

网友B:
对,呼吸机可能存在一个消毒的问题,这就要求电机必须可以接受高温消毒,推荐参考使用Faulhaber集团产品,为医疗行业专门开发了多款产品,欢迎登录http://www.bjxdh.com.cn选择您感兴趣的产品.

楼主:
楼上的高手! 请具体点了,我用的是微型的!经济实力不是问题,要求的进给度6-8m/min,加、减速度10m/s^2左右!性能稳定,震动小!体积约在100cm^3.关于阀门最好能和电机匹配,动作速度快! 我的联系方式:020-33804509 E-mail:dikangzhang@163.com

网友A:
请你具体说明你要求的微型概念: 1、电机要多小,其法兰尺寸,功率大小、扭矩多少等; 2、阀门大小,动作频率等; 3、速度6-8米/min,你的机械结构怎样,传动机构参数等。 如果没有以上详细的数据,你的指标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老大!你们知道西门子900型呼吸机中用的无摩擦伺服阀吗?

网友B(2005-03-07):
1. 微驱动系统(Φ1.9mm直流无刷电机及行星减速箱); 2. 直流微型电机(Φ6~Φ38mm直流微电机); 3. 微型步进电机系统及驱动器(Φ6~Φ22mm,功率达10W); 4. 直流无刷伺服微型电机(Φ16~Φ44mm,功率达200W); 5. 直齿、行星齿及混合结构减速齿轮头(Φ6~Φ44mm,转矩达20Nm); 6. 测速发电机及组件; 7. 电磁及光电旋转编码器(厚度仅1.4mm,分辨率高达512线); 8. 微型运动制器(总线结构系统,最多可挂接1024个控制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