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测量纤维张力

楼主(2004-11-03):
纤维张力范围 5N-100N 出纱速度1m/s ,拟采用压力传感器和仪表动态测量,不知是否可行。估计成本要多少钱/

网友A:
用我公司我张力传感器和控制器 成本几万元

网友B(2005-01-06):
SZK-7A型多路恒张力控制仪 SZK-7A张力控制仪可以同时对7路基材张力进行控制。控制仪通过对其中一路基材的张力进行采样,使检测出张力和设定张力进行比较,通过PI调节运算,自动调节各路磁粉制动器的励磁电流,保持各路基材的张力恒定。 针对每一路基材的放卷直径大小不一,以及各种外界的因素的干扰,使得同样的输出电压不一定得到同样的张力值。因此,增设了“微调”功能,可以对每一路进行一定的输出电压调节,使各路基材的张力能基本保持一致。 该控制仪采用高精度电子式张力传感器,对运动基材张力实施高精度动态测量,其测量结果与控制器之设定张力积分比较,产生PID信号控制磁粉制动器的输出力矩,最终达到稳定控制基材张力的目的,改变了一般张力控制器有温度偏差的缺憾,实现了真正的闭环控制。 SZK-7A型全自动恒张力控制仪采用变频工作方式。其发热量小、功率损耗小,适用于长期连续性工作;另设有制动力矩(刹车力矩)、制动时间(刹车时间),微调等多种功能。 本控制仪其有反应灵敏、滞后小、控制精度高和操作方便等特点。而且改变了一般张力控制仪有温度偏差的缺憾。是各种有松放卷机构的机械设备(如:印刷机、复合机、造纸机、涂布机、胶带机等等)理想张力控制装置。 ★主要技术参数: 1、电源电压:AC 220±10%,50~60Hz 2、输出电压:电流:DC 0~24V 0~2A (每路) 3、控制精度:≤0.2% 4、制动力矩:(刹车力矩):0~25V 5、制动延时:(刹车延时):0~10秒 6、张力调节范围:0~100KG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7、备用UPS电源: 220V 自动转换 本产品性能可靠,显示直观,操作方便,是上述卷材生产机械恒张力控制的必备部件(特别适用于各类并轴机),经各地用户使用,反映效果好。本单位可为用户配套各种规格的磁粉制动器、离合器,特殊系统可以定制定配。  绍兴市工业科学设计研究院 联系人 姚利江 电话0575-5132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