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变送器隔离容器怎么选配

楼主(2004-11-03):
压力变送器的测量介质为腐蚀性液体,咨询了一下说要隔离容器,那位知道隔离容器怎么选配啊!十万火急!

网友A:
你可以到深圳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咨询,我们是一家专门代理美国HONEYWELL的传感器。我们的种类好多,一定有你需要的。 联系人:吴先生 TEL:0755-83680810

网友B:
登陆www.szcac.com,你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资料,我们是一家代理德国tecsis系列传感器的公司,有一系列的压力,温度传感器,一定有你所需要的,欢迎来电查询! TEL:0512-67610516 联系人:顾先生

网友C:
如果你已订购了非防腐型压力变送器,此事较为麻烦了.因为隔离容器和压力变送器匹配不光是结构上的匹配,同时还需要解决其他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说:隔离容器须抽真空,灌注硅油,密封以及压力变送器重新标定等. 联系人:兰先生    TEL:028-84525037

网友D:
最好是选可防腐蚀的压力变送器,假如买的是不防腐的压力变送器好像也有别的方法可以加上防腐而不需要加隔离容器的。

网友E:
隔离容器有成品可购.由于不知道被测介质为何物? 所以只能讲隔离液选择的基本原则: 1: 它与被测介质不发生物理(溶解、扩散)化学反应.也不腐蚀仪表的敏感元件. 2: 它的比重不同于被介质的比重. 3: 当环境温度变时隔离液的比重和粘度均不应发生显著变化. 4: 它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5: 在意外情况下, 隔离液混入被测介质管路中时,应不影响被测介质的使用. 隔离液一般为矿物油和合成有机油.

网友F:
用法兰式,接液部分是防腐材质就行了。

网友G(2005-02-25):
呵呵,好荒唐哦,那是测量温度时需要化学密封器,而不是什么隔离容器,对于压力传感器,只要选择合适的材料既可,如果需要产品联系EMAIL

网友H:
建议采用远传单法兰压力变送器,材质选耐腐蚀的即可(如胆膜片,可以查找产品样本,有相应的选项)

网友I:
不知道你所测介质为什么,如果不是强酸或强碱可以联系我! 网址:www.tm-auto.com 电话:021-54261137/42 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