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死机的解决

楼主(2004-11-03):
使用的是威达电的双CPU ROCKY3721主板,CPU P1.0G。运行程序VC编制,工控底板有2块A/D,1块D/A,2块I/O。板卡为中泰产品。运行15天之后死机,如何解决问题?为什么会死机?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ROCKY3721????好像是3722\3732\3742是双CPU的吧!你可以打电话至上海威达电,不过最近他们在搬家.电话可能不好打.我们是武汉的经销商.如有可以帮助的可以打027-87879310.

网友B:
测试看看, 是否为 memory leak 的问题?

楼主:
对,我搞错了,是3732EV,后来我拆机后发现CPU风扇很紧.GaryLin,你的意思是内存小了,这个程序运行过程中,内存使用是很大!

楼主:
小河人家:急需3722的安装说明书,你能给我一份吗?email:dingxiangeng@sina.com急需!!!!

网友B:
Memory Leak 是指, 程序运行后占用的 memory 愈来愈多, 该释放的未正确释放, 造成 memory 不足, 或 invalid access. 死机的原因很多, 可能如您所述的风扇问题, 也可能是 Harddisk 问题, 可能是 CPU 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