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死机原因

楼主(2004-11-03):
使用的是威达电的双CPU ROCKY3721主板,CPU P1.0G。运行程序VC编制,工控底板有2块A/D,1块D/A,2块I/O。板卡为中泰产品。运行15天之后死机,如何解决问题?为什么会死机?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用任务管理器观察下CPU是不是一直在满负荷下运行。

网友B:
某个地方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曾经经历过。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否是15天后都要死机,还是死机无规律?

网友D:
注意温度。温度高会引起电子漂移。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可能温度是主要原因,我拆机之后发现两块CPU的风扇都很紧,灰尘太重!死机没有规律,CPU也没有满负荷,在正常情况下!

网友E:
工作环境有空调么?也有可能是环境温度太高

网友F(2004-12-26):
看一下内存条吧,80%的故障是由它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C:
给CPU风扇除尘,加油 把内存的CAS等指标降低 关闭BIOS中的CPU温度监视(如超温关机等) 机箱防震 接地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