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仁祥、李春发老师:安川616P5,55千瓦无规律显示UV1,请问故障根源哪里?

楼主(2004-11-03):
请教王仁祥、李春发老师:安川616P5,55千瓦锅炉引风电机用,无规律显示UV1,请问故障根源哪里?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为540伏,有时几十分钟出现,有时几小时出现一次。好象安川变频使用几年后都出现这种问题。现在没办法只好守在机器旁,复位开,复位再开。求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变频器里面的大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尘多)!这变频器利用这辅助触点的信号来检测大接触器是否动作,否则跳“UV1”。

网友B:
可能是电源不稳,输出直流电压540V过低。测试一下输入电压。

网友C:
检查变频器的继电器,怀疑灰尘较多,造成的故障,我有用户碰到过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其监测DC电压值是否显示不稳定? 我遇到过不只一台一次的UV报警,基本上是积尘过多所致,洗板后一般可以解决。其中有一次:一台616G5/15kW的安川变频器,经常性UV(DC Bus Undervolt)误报警停车,万用表测各相关点电压均为510VDC,包括开关电源输入端。但其液晶Operator的自检数据中,U1-07(DC Bus Voltage)呈大幅度波动:从530VDC直到380VDC随机性地波动,降至一定程度时(大概就是380VDC),便出现UV误报警,而不论电机启动与否。后查得其DV电压检测的取样分压点在驱动板通讯线的Pin41,拔掉该线后,U1-07(DC Bus Voltage)显示为0V,以万用表二极管档相对于5VDC电源负端加反向电压(在于-2VDC),U1-07(DC Bus Voltage)显示即上升;因板上该处积污旁路分流,且阻值呈非线性变化,导致故障;清洁处理后OK! 不过楼主遇到的UV1可能与此情形不同,于此仅为提供些参考,或许有些用处。 而李老师所言很有道理,有时间一定试试。

网友A:
因为我碰过好多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襄助,变频器于11月3号下午修复。检查上面的原因排除后,问题处在驱动板。谢谢

网友E(2005-09-26):
大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直流虑波电容容量减少所至都有可能导致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