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有关PID温控的问题

楼主(2004-11-03):
请问各位高人,如果我想用自己编写的PID程序控制温度应该怎么办?我是用PLC的模拟输入模块把温度通过PLC采集到MCGS里,我最大的疑问是通过设定值和测量值的比较求偏差,然后用偏差来计算输出值U(k),计算出U(k)后应该如何控制温度,我要用继电器的通断来控制加热,继电器通就加热,断就不加热。可是这是PID吗?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有没有哪位高人来给我解惑一下。

网友A:
PID是建立在模拟量运算之上的,PID的输出也是模拟信号,属于调节信号,不是开关信号,用继电器控制根本用不到PID

网友B:
软件的PID的控制效果并不好,可以说几乎没法用,建议你改用PLC,你不是有PLC吗!?还有,谁说继电器不能用在PID ?你要是用PLC的,我可以帮你!S7-200就有,很便宜,效果也不错!

网友C:
怎么不行呢?PID输出一个0~100的值,用这个值来控制继电器的占空比,我就做过,不可我是用开关型双向可控制硅,是一样的

楼主:
可遇上高人了,我就是想把热电阻接到模拟输入模块,再把模拟输入模块的采到的值给PLC,再在PLC里进行PID运算,然后把PID运算得出的值(温度)换算成PWM波的占空比,然后用这个波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控制温度。我现在就是在周期和采样上比较晕。thintao您能给我说说吗,多谢了!我这也是s7-200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要控制PWM波的占空比,那么PWM的周期怎么定,是任意定还是要和PID的采样周期一致,同样模拟输入模块的周期是不是也要和PID的周期相一致。主要是我觉得要是相一致会不会使PWM波的周期太小了,而不一样又会出问题。请高手指教。我的邮箱使ssmallbatter@yahoo.com.cn如果能发到我的邮箱里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