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请教CAN基地址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4-11-03):
请教各位大虾:我用的是P89C52+SJA1000+PCA80C250构成CAN节点,电路连线方面是P89C52的P0接至SJA1000的AD0-AD7,P2.7接至SJA1000的片选,这样在定义CAN基地址是按有些书上的说法就应该是7f00。但是P2别的I/O口是不是就不能再接别的信号了?我现在是还用了别的P2的端口接了一些握手信号之类的,电平是不断变化的。这样的话CAN寄存器的基地址还能像那样定义吗?求求各位大虾了,我现在用的很急!!!

网友A:
你其实不需要用物理地址, 你只需要把CAN的软件逻辑地址设置为不冲突的就行了, 用物理地址是不可取的.

楼主:
mahatma大哥:你好!谢谢你宝贵的指导!小弟初次涉足can总线,你说的我还是不是很清楚。像你说的那样,如果要访问SJA1000中寄存器的内容,不用物理地址怎么访问啊?再次感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