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单片机和3120/315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11-03):
各位大侠、高手: 原来的空调控制器是只用到3150芯片,数据采集、处理而且功能实现等都在3150芯片实现,现在要扩展功能,将Neuron芯片作为通信处理器,用高级的处理器(单片机/DSP)完成复杂的测控功能。我想问一下,两者是如何通讯的,每个芯片实现些什么功能(也就是说在单片机处理什么,Neuron芯片处理的又是什么?)如何划分? 现在是没人领着入门,本人基础一般,所以倍感吃力,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小毕

网友A:
原来的空调控制器是只用到3150芯片,数据采集、处理而且功能实现等都在3150芯片实现,现在要扩展功能,将Neuron芯片作为通信处理器,用高级的处理器(单片机/DSP)完成复杂的测控功能。 我想问一下,两者是如何通讯的,每个芯片实现些什么功能(也就是说在单片机处理什么,Neuron芯片处理的又是什么?)如何划分? 1、mcu+31x0的通讯方式有若干种: spi i2c serial 等看你的mcu的性能了。 2、功能分配也是自己的事情。 单片机的功能比31x0强一些,管的无非就是数据采集、控制算法的实 现、输出控制信号、时间调度表、参数配置表、通讯接口、数据上传 部分管理功能....... 31x0就是通讯功能 参数下传、实时数据上传。。。。。 3、 如何划分? 自己做主!!!

楼主:
谢谢风云_际会的指点,这个项目只有我一个人做,没有其他人讨论,我又是一个没有开发经验的新手,所以希望各位高手不要嫌我问的问题水平低,慷慨给予多多教导,小女子感激不尽啊!!! 小毕

网友B(2004-12-31):
小毕呀 本人现在和你的处境相同,非常同情你的“遭遇”。要是不嫌本人和你一样水平不高可以做个朋友共同学习。

网友B:
对了忘了告诉你要是可以的话就加我的QQ吧 271233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