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关于恒压变频的问题!

楼主(2004-11-03):
我想用一台三菱的PLC和一台ABB的变频器带二台22KW水泵。现有如下问题: 1、当变频器先带一台水泵启动达工频时,退出,带第二台水泵。这个切换过程,应该用什么来实现?是通过互锁接触器来实现,还是通过编程延时切换,因为要保证第一台水泵保持工频状态,所以这个延时不应该太长,但也不以太短,那么又应该是多长呢?如果选择互锁接触器来实现,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接触器? 2、上述情况是在自动情况下实现的,有的客户需要既要自动又需要手动,由于水泵功率大于15W,所以原则上不能直启,那么手动也应该用变频器带,而且是带两台泵,又应该如何实现呢? 3、有时恒压系统会采用两大一小的泵变频,这时,如果功率相近,相差一个等级,可以用一个变频器来带吗? 请各位工友大哥大姐赐教!小弟先行感谢!

网友A:
问题1:可以用plc程序实现 2:变频器可以做到 3:可以<大马拉小车>供参考

网友B:
用三菱的步进程序,方便得很。

网友C(2008-07-25):
各位大师能说的更详细一些嘛

网友D:
我的看法 两者都得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