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ETP7的FC,FB调用

楼主(2004-11-03):
我是刚用SETP7的,向名位请教SETP7-300中的何时用FC,何时用FB?FC,FB怎样调用DB?OB1怎样调用FC,FB用任指令,用CALL吗?我是用LAD编程的。

网友A:
call fc n call fbn,dbn即可 用lad调用时,只要你已经遍好了相应的fc/fb块,在库里就会有相应的快,直接拖到梯形图中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先看一下相应的西门子的应用手册,它里面有举例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