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绝对压、差压和表压

楼主(2004-11-03):
冒昧地向各位大虾请教,按工作方式,压力传感器可分为绝对压、差压和表压。motorola的MPX系列的压力传感器对表压传感器是这么定义的:“表压测量是差压测量的特殊情况,测量时以环境大气压力为参照基准(例如血压测量)。大气压通过差压传感器元件上的通气孔加到传感器的膜片上。”我的理解是,当用表压传感器来测量一段封闭的气体的压力时, 传感器的压力面与封闭气体相通,真空面与大气相通,当测量气体压力时,如果封闭气体的压力是1个大气压时,传感器测量出来的结果应该是0,那这样的话,用表压传感器测出的气体的压力与封闭气体的实际压力将相差一个大气压,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我要测量的气体的实际压力在1-1.5个大气压之间,如果我选择表压端口的,是否选MPX5050GP就可以,热盼各位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