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输入偏差"的意思

楼主(2004-11-03):
采集卡一般都有自校正电路,用来校正输入偏差。这个输入偏差指什么?

网友A:
一般采集卡如果是作AD转换或DA转换,其输入和输出间一定会有误差,其主要误差分为三种: 1.零点误差(Zero Error): 输入和输出间的值有一个offset误差。 2.增益误差(Gain Error): 输入和输出间的值成一个比例误差。 3.线性误差(Linearity Error): 此误差只有在做温度或压力…等非单纯电压 or 电流转换时,才会有的误差。 因温度转换的曲线并不是直线,需再转换成和温度特性曲线相同,因此这中间也会有一个误差。 而一般的采集卡也是针对这三种误差来作校正,可用硬件、软件来达成校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