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报表功能

楼主(2004-11-03):
做一系统,通过ifix 把数据取到ACCESS中,如何把记录集或ACCESS表中的数据显示到画面中的DataGrid控件中显示出来。已经引用ADO控件了,CONNECTION RECORDSET对象已定义。 打印报表如何实现,我用VBA编辑脚本把数据写到EXCEL中,如何对应写?谢谢

网友A:
采用多能工控报表软件DynaReport V2.0 可以轻松实现iFix数据的数据库存储、报表的组态、生成和打印等功能,请参考:http://hmi.nease.net

网友B(2008-07-06):
DynaReport V2.0 ,找不到啊,还有在哪里有啊?

网友C(2008-08-27):
联系俺。现成报表工具。

网友D:
那位大哥有报表工具,最好有中文说明,简单易用,给俺也来一份,谢了。

hisense_l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