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开水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4-11-03):
鄙人是一位在校学生,最近想对开水房中的自动开水机作下研究,但只知其大致工作原理,其内部的具体控制方案及所使用的仪器却不是很清楚。故在此向各位高手求助! 如有这方面的资料更好,还恳请发我一份,谢谢! E-mail:qse5211314@163.com

楼主:
哪位高手帮个忙吧,小弟急需啊! 谢谢了!

网友A:
我感觉它仅仅是个温度控制罢了。

楼主:
是啊,它用一个比较器比较输出信号加以控制。但小弟不知道它用的具体元器件,比如温度传感器、比较器等。所以在此急求好心人帮个忙。谢谢!

网友B:
没有这么复杂,只是一个浮球开关控制液位,一个电加热棒,一个温度控制表控制温度,都是用继电器联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C:
其实就是小型电加热常压锅炉.本人又在为一用户设计其自控系统.感兴趣可发邮件联系.ren060@sina.com

网友D:
这是个简单的东西: 1.进水量的控制,就想楼上说的<浮球开关>即水龙头,没电啊; 2.温度显示采用的是液体受热膨胀,导致金属变形而使指针走动,也没电.有现成的产品. 3.加热是用的U形电热管,有现成的产品. 4.水箱温度的控制,也采用的是液体受热膨胀原理,这个东西叫温控器,(有现成的)它的一端经过一根细长金属导管接了个感温包,放在伸入水箱箱体的金属管内,此感温包受金属管内温度的影响去接通和断开温控器的开关接点,通过此接点的通断去控制电热管的通电和断电,(功率大了要加接触器的). 以上的东西市场上都有卖的.

网友C:
见楼上意见受益非浅.至少给了我以下两点感想.首先应搞清楚问题的意思和条件.列车上的开水炉是电加热锅炉就想到开水房的自动开水机也是电加热锅.其实不然还可能是其他加热能源.没电也行.其次作为民用品降低成本很重要.在不影响可靠性的情况下,采用机械式控制部件,可降低成本.谢谢!

楼主:
太感谢各位提供的资料了,谢谢! 我过几天去电子市场逛逛,也组装个系统试试。

楼主:
我今天去杭州电子市场、长城机电逛了一圈,但这些仪器都没找到。只是找了个TDW2001温控仪,我向老板要说明书看,可她说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再次向各位大哥大姐求助了,告诉小弟它后面的14个接口的作用,谢谢!谢谢!

网友E:
一般所用电源为380V,由机械进水浮球.可调温控开关.加热棒.电接点水位控制浮球.380V接触器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