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问题

楼主(2004-11-03):
有一个UPS插入市电220V时输出正常,停电时无输出,该怎样检查

网友A:
一、检查电池是否好坏? 二、检查逆变管是否好坏?

网友B:
更别忘了检查一下整流器是否正常.

网友C:
1 电池是否有问题,现在一般都是用12V免维护电池,一般在电池电压在10.5V左右,电池就已经终止放电了. 2 检察一下,UPS本身的逆变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同上,艾默生纯在线式 UPS 0755-26510921 深圳市轩龙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深圳市政府采购网UPS电源指定供应商

网友E(2004-12-03):
逆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