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磁控软起动

楼主(2004-11-04):
请问高压磁控软起动市场是否有前景、磁控变压器如何选取?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关于你说的磁控软起动市场不知是高压的还是低压的? 我认为低压磁控软起动市场前景不大,因为晶闸管软起动无论是价格还是性能都有绝对的优势; 高压磁控软起动就有绝对的优势,市场前景也很广阔!因使用的目前市场上使用的液阻软起动有很多劣势,给了磁控软起动一片很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