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1-04):
有这样一个问题 一条生产线,主要是由A、B两个厂家提供设备,现确定由A厂家在提供设备的同时负责生产线控制系统的集成;那么B厂家所提供这部分设备的控制,是独立由B厂家来做,提供上层接口好呢,还是统一由A厂家来处理好呢? 希望哪位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前者,免得以后他们互相推卸责任。

网友B:
还是后者好一点把,免得到时候他们自己只管自己的那部分,中间连接就推给老兄你啦!

网友C:
如果采用现场总线设备,可以即插即用,多个厂家的设备可以互操作。

网友D:
把这个问题分成3个部分:1、A厂家的网络;2、B厂家的网络;3、连接A、B两家的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A有需求与B通信或交换数据;B也有与A交换数据的要求。A、B两家通过第3部分连接起来(即使是同一条链路),在互联网中这个第3部分是由网络经营商管理的。A、B以后通信出了问题应该找负责第3部分的经营商,也就是负责连接网络的经营商。现在A愿意负责这部分以从中得到更多利益,那么以后出了问题就是找A,因为B自己的网络是正常的,而且B并不负责第3部分,或者说它已经为第3部分缴了费用。 “......但是工业界对于互联网领域的术语有不同的看法。实践中的法则是:如果不同的组织出资构建了一个网络(广域或者说整体)的不同部分,并且各自维护自己的那一部分(局域或者说私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互联网,而不是单个网络。而且,如果这不同的部分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有了两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