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LC500问题

楼主(2004-11-04):
请教各位老师,AB-SLC500输出有一接点问题,当接电磁阀时,外接指示灯变暗,测电压有5V-6V,拆掉接点连线电压正常(24VDC),经查电磁阀肯定是好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是直接电压输出模块供的电,应该是功率不够。建议使用继电器输出模块外加电源。或者外加24v继电器、外加电源,模块不换。

楼主:
jimy说的没错,如果是输出I/O全部接点电压不够那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但是现在只有一接点出现这故障,原因是什么?我想是不是该接点内光控管或继电器烧毁(本人不知AB-SLC500I/O用的是什么形式电路输出),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B:
设计一个PLC控制系统需要以下七个步骤:    1. 系统设计与设备选型    a. 分析你所控制的设备或系统。PLC最主要的目的是控制外部系统。这个系统可能是单个机器,机群或一个生产过程。    b. 判断一下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输入输出点数是否符合可编程控制器的点数要求。(选型要求)    c. 判断一下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复杂程度,分析内存容量是否够。    2. I/O赋值(分配输入输出)    a. 将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输入信号进行赋值,与PLC的输入编号相对应。(列表)    b. 将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输出信号进行赋值,与PLC的输出编号相对应。(列表)    3. 设计控制原理图    a. 设计出较完整的控制草图。    b. 编写你的控制程序。    c. 在达到你的控制目的的前提下尽量简化程序。    4. 程序写入PLC    将你的程序写入可编程控制器。    5. 编辑调试修改你的程序    a.程序查错(逻辑及语法检查)    b.在局部插入END,分段调试程序。    c.整体运行调试    6. 监视运行情况    在监视方式下,监视一下你的控制程序的每个动作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返回步骤5,如果正确则作第七步。    7. 运行程序(千万别忘记备份你的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