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欧姆龙问题

楼主(2004-11-04):
我这碰到一个欧姆龙PLC问题,原来是通过按钮输入信号,输出控制的交流接触器才吸合,外接输入信号还有一个液位传感器,现在电源送上交流接触器就吸合,拆掉输入控制电源(24VDC),送电,PLC控制交流接触器那接点照样有输出,输出指示灯亮,交流接触器吸合。这是什么原因。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A:
是不是你把那个输出点强制输出了,软件里察看一下输出点的状态。

网友B:
有可能是那个输出点被强制了。

网友B:
于sun: 你还在吗?

网友A:
上午有点事,有事吗?

网友C(2008-06-21):
如果没有其他可能(条件),你查查液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