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急切请教一个数据采集的初级问题,请高手们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04-11-04):
数据采集的触发方式问题,如果采用板卡所载8254定时器产生的定时脉冲进行触发,那么 触发脉冲的频率=每个通道的采样频率么? 也就是说,当第一个脉冲到来时,触发通道1进行一次A/D转换, 第二个脉冲到来时,触发通道2进行一次A/D转换,如此循环采集么?

网友A:
不一定, 这要看该块板卡是如何设计的. 一般说来, 8254 只负责定时产生 trigger 的信号. ADC 只负责在收到 trigger 信号时开始作 Analog/Digital 的转换. 另有一个 Multiplexer 作通道之切换, 但只有你要求它切换时它才会动作. 所以, 一般的板卡, 若只有 trigger 信号时, 是只会取同一个通道的信号. 当然, 各家的硬件/软件作法都可能不同, 您得查阅手册咧!

楼主:
谢谢,小弟用的是研华PCM-3718HG,好像是1A/D芯片,多通道作轮巡采集。小弟还想确认的是,如果想进行多通道连续采集,是不是通过8254设定采集时序进行循环采集呢,而8254定时器触发脉冲的频率=每个通道的采样频率呢?望赐教!

网友A:
单一通道时, 8254 trigger 一次, ADC 就取该通道的数据一次. 多通道轮询时, 一般情形下, 8254 得 trigger N 次, 才能取得 N 个通道的数据各一次. 所以 8254 的频率被均分掉了. 各通道的取样频率 = 8254的频率 / N. 研华的作法呢? 不清楚说!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让我明白了8254频率与各通道采样频率的关系! 研华的驱动中提供了DRV_FAIDmaScanStart函数进行DMA数据采集,其中有SampleRate参数,是不是设定此参数就可以进行采集了啊,还需要对8254定时器进行编程获取触发信号么? 望赐教!

网友A:
这类参数通常就是用来控制 8254 的. 给它一个值, 它就会帮您去搞定 8254 之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