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HPP01

楼主(2004-11-04):
DVP-HPP01编程器的RS232口(9针口)能否与PC通讯 ,上传或下载程序?

网友A:
没有问题,在PLC编程软件上面有一个选项:PC<=>(PLC|HPP),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1.hpp02供电需用所带附件DVPAADP01电源供应器供电 2.HPP02与PC以RS-232连接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