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现场调试

楼主(2004-11-04):
请问各位高人,伺服电机现场调试要调些什么参数?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说得也太笼统了吧!!!

楼主:
就是速度控制的时候,伺服单元要调些什么参数?

网友B:
1,各品牌伺服对参数调整都是不同的。要知道您是在用什么型号的电机 2,谁卖你的伺服?他们怎么不提供技术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