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S曲线中的速度或加速度和时间是什么函数关系?

楼主(2004-11-04):
谢谢:)

网友A:
S曲线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三角形(运动距离很短,但又超过伺服系统的阶跃线性度范围时)或者是梯形(运动距离长且指定以一定的速度运行时)。

网友B:
这个回答,是指梯型加速曲线吧,问的是S曲线。 对于S曲线的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就不误导别人了。好象不同的控制器对S曲线的处理都不太一样,有sin曲线,sin平方曲线等等。

楼主:
呵呵:)大虾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最简单的S曲线即速度梯形曲线或三角形曲线,即位置-时间曲线上表现为S曲线。要用S曲线的原因是机床经常想要在指定的位置还要速度为零,而伺服系统必须经过加速,恒速(可以没有),后减速才能实现。否则到指定的位置不减速,而伺服系统的线性度有限,则大的阶跃信号(因为想运动机构瞬间停止)必定引起振荡。当然有更多的加减速策略,是为了加速度平滑。最简单的S曲线加减速,加速只在-a,0,a取值。

楼主:
多谢大虾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