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卡

楼主(2004-11-04):
控制卡是不是有自带的程序,如果有信号过来的话他就直接会驱动电机的动作。控制卡的功能是这样吗? 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控制卡,还有所谓“有信号过来的话他就直接会驱动电机的动作”是指什么信号和什么动作。

楼主:
就这样说吧:比如我想让电机正转或是反转,信号就应该是控制信号了。要不你们告诉我控制卡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一般来说,控制卡是接收控制指令,发出控制信号。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比如说我要通过控制卡控制电机的动作,在控制卡和电机之间还要其他什么元器件呢??

网友A:
一般来说,构成一个运动控制系统,应该有以下这些部分(我不是科班出身,如果分类方式别人看着不伦不类,也很正常): 操作界面:将人的意志转化为指令,并将运动状态反馈给人 控制器:将指令转化为电信号 驱动器:将电信号转化为电功率 电动机: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反馈器件:用于对运动进行测量 传动机构和负载:将电动机输出的机械能传递、转化为实际需要的机械能 而在实际的系统中,驱动器、控制器很难严格区分开,很多驱动器上集成了部分控制功能,甚至在名称上也称为控制器,比如伺服驱动器。

网友B:
to 数控鸟人 对一个采用运动控制器(卡)的控制系统而言,由于现在控制卡的功能都比较强大,要实现控制卡对电机的控制(无论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其实都很简单,并不需要在控制卡和电机驱动器之间再连接任何电气部件。 举例说明,假设你采用的松下交流伺服电机,那么你只需要将控制卡、伺服电机驱动器、电机按照接口定义接线即可。而控制卡开发商一般都在提供板卡驱动程序的同时,会提供一个供测试用的DEMO程序。你只需要在软件界面上下发电机的运行距离、速度、加速度、方向等参数,就可以控制了。当然这仅仅是测试,你如果要基于控制卡来做二次开发,那么就要详细阅读控制器开发商所提供的用户手册、编程手册等资料,调用板卡的库函数来编写上层控制软件。 需要相关资料可以和我联系。 RobotWong@126.com

网友C:
to 数控鸟人 基本上讲你可以把控制卡看成好比电脑里的显卡之类的硬件,以前电脑速度不够快,人们看电影需要解压卡,现在,没有人再用解压卡拉,不过,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现在进口控制卡一般讲,本身就是一台电脑,可以不需要工控机支持,工控机一般只是起人机界面作用,不知道这样您是否能理解运动控制卡的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每位。我对控制卡似乎有了一点点的了解。不过我还有问题想再问一下。控制卡可以和电机相连,控制卡也可以通过指令对电机进行控制。那在控制卡之前需要什么设备呢。我的要求是这样:我在电脑里画好图,通过I/O接口把数据(或者是其他的)信号传输过去,这个到控制卡之间还要有别的什么元器件吗? 还有我好象记得我接触过的电机有好多都是用到了变频器,假如我的控制卡没有驱动功能,那是不是就说明我还要有驱动装置,这个驱动装置是不是就是变频器呢? 如果当必要的元器件选好以后,在这个系统中还需要自己的软件支持吗?需要的话是在什么设备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呢? 有必要的可以联系:qianjun9600@tom.com 望得到详细的解答!!

网友A:
按照你的设想,控制卡之前,需要PC,其功能就是把图形转化为控制卡可以识别的指令集合。不同的控制卡都有自己的指令系统。 现在多数控制卡都没有直接的驱动能力,必须外接驱动部分,变频器是一种常见的电机驱动器,但是在需要一定位置精度的场合,通常不单独使用,要和编码器之类的反馈器件结合起来做闭环控制。如果有比较高的位置要求,负载又不是很大,一般选择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大功率的伺服非常贵),相对应的则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和伺服放大器(通常和电机一起成套销售)。 软件当然是需要的,其功能在上面已经提到了,当然要在控制卡的基础上进行开发,不过,一般买控制卡的人都有这样的软件提供,至于功能在细节上能否满足您的要求,就要逐个考察了。

楼主:
to:刘岩利 谢谢你的解答。常在这个上面看到你的影子,相信你是一个在这方面蛮有经验的人。我还想问你点问题。 2轴控制卡可以实现对两台电机的控制吗?小功率,对位置要求不高的场合是用步进电机比较好还是要用到伺服电机?如何才能实现对两台电机的同步问题呢?

网友A:
两轴一般来说,就是同时对两个电机进行控制。 步进与伺服的对比,可以在这个论坛内上找一下,之前有这样的帖子,回复很多,内容比较全面。 关于两轴同步的问题,前面也有不少帖子了,大概的就是一个控制信号给两个电机、把一个电机反馈的信号给另一个电机、用两轴控制卡、用专门的同步控制器这几个方案吧,看你的具体指标和资金来选择。

网友D:
可以把控制卡比作人的大脑,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大脑你就不用考虑再给他加点什么了,他本身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再联接其它的,要控制卡做什么呢?但你要让他运作如你所愿的话就要给他外界的信息(思维),就是楼上几位都提到的软件部分。当把正常的讯息传达递过来的时候,下面的关节能部分(驱动器和电机)想不听话都难了。我认为上面的都是专家,说的太深奥了,所以来作个比喻,不知思路是不是正确的。 我也是菜鸟!

网友E:
别的就是上位机了,就是你的上司或老板,命令你干就得干,具体怎么干就看自己的本事了,也就是控制卡的性能。

楼主:
看了你们的解答,我想我这个系统就应该是这样的组成了,(不考虑资金以及其他的问题,只是考虑到可行性)。组成设备:PC机。标准的I/O,控制卡,驱动器,步进电机或者是伺服电机。这样就可以构成我所需要的数控系统了吗?实现的功能是在PC机中画图,然后利用电动机的动作带动两轴运动,在一轴上装有刀片,这样可以割出我要的图形吗? 请各位高手看看,什么地方还有不足之处,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所谓标准I/O是什么意思?电机控制卡一般会带几个I/O点。控制卡于 PC 应该是PCI接口,当然也有其它的接口形式,比如ISA、USB、PC104、RS232等等。

楼主:
我就是想问问控制卡和PC之间的连接需要什么设备吗?还是用数据线直接可以连接。控制卡上有接口??

网友F:
控制卡和PC之间的连接需要什么设备?这要看你所选的控制卡是那一种总线?PCI、ISA、USB、PC104、RS232。如是PCI、 ISA、PC104的话直接插入相应的电脑主板的总线槽。

楼主:
谢谢指点!!!现在 应该是PCI的比较多吧,如果不是的话其他的总线分别需要什么设备你可以详细的告诉我吗??

网友A:
有没有自己装过计算机?声卡和计算机之间要什么设备?调制解调器与PC之间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E:
声卡和计算机间需要螺钉固定,调制解调器和计算机之间要网线(AD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