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测温仪中D: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11-04):
红外测温仪中D:S是什么意思?如雷泰公司的thermalert的手册中提到D:S=2:1。D指探头到被测物体的距离?S 那?

网友A:
S表示所检测到的最大面积

楼主:
D什么意思?

网友B(2004-12-22):
D:S为测量距离与测量光斑之比。 如:D:S=3:1的红外测温仪,在距离被测物为100mm时,可测量到直径33mm光斑范围内的平均值。若被测物远小于直径33mm,要测量它的准确温度就要将测温仪尽量靠近被测物,要保证光斑小于等于被测物。

网友C(2007-11-30):
纯粹的谈距离系数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个红外测温仪的性能多不尽相同,如果要确定被测目标的距离和被测目标的关系最好就是要看这款红外测温仪的光路图。每款红外测温仪他都有一个最小目标测量要求,不可能做到能测无穷小的目标。“如:D:S=3:1的红外测温仪,在距离被测物为100mm时,可测量到直径33mm光斑范围内的平均值”如果这款测温仪他的最小光斑是直径40mm的时候,那么这个100mm的距离就不对了。所以最好还是要看一下测温仪的光路图才能更准确的测温。请看图片

网友D:
支持一下楼上的

网友E:
D  测温仪到目标距离
S  能够测量到的目标(光斑)直径

举例:  D/S=100/1
在2000mm处 可以测量目标直径大于20mm的目标的温度
或者说
要测量直径为20mm的目标,最远测量距离为20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