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刹车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11-04):
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刹车电机,在变频器得到停止信号时电机刹车,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变频器得到停止信号时还有输出吗?如果有,电机这个时候刹车算不算堵转?会不会发故障信号?对电磁制动器的寿命会不会有影响?在变频器得到停止信号时能不能将变频器进线或出线断开?如果可以,断那边比较合适?(我看了一下富士的说明,进线开断次数大于每小时1次时可能引起损坏)

网友A:
没问题你哪里都不用断开, 同时你可打开变频器的直流制动。

网友B:
我理解你说的是,变频器控制一台带刹车的电机的问题.变频器驱动电机停车时,应该首先断开变频器的运行信号,而不是电源L1\L2L3,当然更不能断开变频器的输出电路,这两种方法都有可能损坏变频器. 顺序为断开运行信号--按照设定减速时间减速--减速到一定程度或者零速抱紧抱闸(否则会加速抱闸的磨损和电机轴的磨损,也会有紧急刹车的感觉). 有问题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C:
正如楼上所说,停车时断开运行信号。 为防止变频器报井,在变频器上加刹车电阻,并根据现场情况适当调整减速时间以便于刹车动作保持同步。

楼主:
主要是我不确定在变频器减速停车期间电机刹车会不会影响变频器的正常长期工作,因为电机是在某个位置停车的,不太可能刚好是零速。

网友D:
采用自由停车(惯性停车),三菱变频器则短接MRS-SD,指令一出变频器即时停止输出!

网友E:
我觉得应该将变频器设置为惯性停车,并且去掉直流制动,但是要在启动时作启动时直流制动的设置。并且要与抱闸打开时间配合。

网友F:
混迹工控多年:说的没错的。 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刹车电阻或回馈单元。 同时控制上必需在刹车前,给停车信号。 零速停车当然可以做到。关键是减速曲线设定和停车位址确定以及转速的跟踪。 要掌握的就是减速过程中(自由停车,此时停车信号以给出,但电机非零速)的刹车,只要加了合适的制动单元,或着刹车时间的延迟等于变频的减速时间(无制动单元),或着零频(零速)变频送个刹车信号出来(可编程数子输出 ),就行。

楼主:
将变频器设置为惯性停车,是不是表示此时变频器没有输出,也不会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等参数? 在启动时作启动时直流制动的设置是指什么,为什么要设置?不是位能性负载也需要? 因为系统比较简单,所以连PLC,测速器等都取消了,只是用接触器-继电器控制。

网友G:
如果是电磁抱闸电机如何解决?它可是停电自动电磁抱闸刹车,很快的,有好办法吗???

网友F:
变频器配合的就是电磁抱闸。通电松闸,断电抱闸。抱闸信号交变频器给出就行(对于安全性一般的)。 对于安全性要求更高的,要有一套备用抱闸方案。如电梯,一般抱闸就是根椐变频器设定的运行曲线,最后零速后在保闸的,但是万一变频失速了,那么平层的位置信号给主控处理器(信号板) 紧急断电,与变频调速的处理器 形成双CPU。 因为有制动电阻,所以,制动的能量通过电阻消耗了。就对变频没影响了。

网友H(2005-07-14):
制动电源应该另外接,靠变频器输出控制。要断电,应该断变频器前的电源,频繁断电当然对元件有冲击。

网友I:
对于变频器驱动刹车电机,设计时请注意以下问题,避免走入误区: 1、对于一般控制场合,如果变频器本身没有内置的制动电阻,就不必再另外配置变频器用的制动电阻了,因为刹车机构的刹车能力已经足够(当然如果你不在乎Money的话也无所谓@_@)。不过小功率的变频器大部分已经内置刹车电阻,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将刹车电阻利用起来。 2、对于运行机械惯量比较大、刹车时间要求比较短、刹车机构的刹车能力不够、设备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变频器就得配置制动电阻。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运行机械惯量比较大、设备安全性要求比较高(设备不能及时停车就会造成危险)时,变频器必须配置制动电阻。比如说电梯的控制。 3、必须保证输入给变频器的停车信号不迟于输出给刹车电机的刹车信号,否则可能因为电机堵转而导致变频器跳闸。一般情况下因为考虑到设备工作效率和尽量简化线路的因素,这两个信号会由同一个元件产生,是同时触发的。 4、变频器相应参数应当设为自由停车而不能设为减速停车。否则在刹车机构将电机转子抱紧的刹车过程中变频器还会有输出,也就是所谓的“堵转”,这种情况下将会导致变频器出现过电流报警/跳闸故障。 5、刹车电机的刹车线圈一般情况下不能由变频器驱动,而需单独用接触器或继电器驱动(一般情况下触点容量大于等于2A的继电器就可以了,这样省点钱@_@)。原因如下: 刹车机构的动作原理就是刹车线圈通电使刹车机构松闸、然后电机得电运行;电机失电减速停止,刹车线圈断电使刹车机构报闸,电机被制动刹车。 既然设备采用了变频器,电机运行频率一般情况下就会偏离50Hz,而刹车线圈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是定死的(AC220V/50Hz或AC380V/50Hz或D90V<AC220V电压经过了一个固定在电机外部或内部的整流模块给刹车线圈通电>)。如果刹车电机的刹车线圈由变频器驱动,当变频器的频率过低就会使刹车线圈处于接近于报闸的状态(俺在现场试过,当频率低于25Hz时,电机速度将会异常变慢,而且变频器可能过电流);如果变频器的频率过高(比如说90Hz),电机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重庆有一位客户的生产线电机由爱德利变频器驱动,长年运行在95Hz左右,基本没出过什么问题),但长时间这样运行可能会烧毁刹车线圈。 当然,如果变频器在任何工况下都会工作在40-60Hz左右(这种情况下请设定相应的上下限频率),刹车线圈的电源就可以在电机电源上取(一般情况下刹车电机出厂时刹车线圈的电源是在电机电源上取的,接线已经接好,只需给电机通三相额定电源就可以了),而不用把刹车电机的线拆下另外接线了。

网友J(2006-09-01):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
选择频率到达输出(设成0HZ).用这个端子来控制机械抱闸

网友K:
讲解较为详细.
谢谢了!

网友L:
肯定要先减速再刹车呀!

网友M(2006-10-13):
完全可以不用变频器啊,用刹车机构+电机+行星调速+蜗轮蜗杆不行吗?目前我们的设备就是这样制动的,而且制动准确。

网友N:
能用.不用断开进或出线.参数调整正确至关重要.我就这样用.

网友O(2006-12-11):
按招李春发,的。变频器控制刹车电机我使用过很多。今天还有使用到

网友O:
 tmkj: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1 8:40:00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
选择频率到达输出(设成0HZ).用这个端子来控制机械抱闸

不支持,  变频器使用刹车电机
是定位使用.另外加个中继电器.外接电.变频器自由停.不需要刹车电组.我使用的太多了.

网友P:
你的这套系统是不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上带电磁抱闸?如果是这样的话系统是由定位要求的。也就是说在变频器得到停车信号后系统必须立即停止运转,而且系统一直保持制动状态。你可以启用变频器的直流停车功能,配合接触器(控制电磁线圈),在变频器得到停车信号后,接触器同时断开。要注意的是:在重新启动时必须使得接触器的吸合动作同时或先于变频器得电,以防电机堵转!

网友Q:
   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刹车电机,在变频器得到停止信号时电机刹车,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    基本没有,可以放心。 变频器得到停止信号时还有输出吗?没有,但有输入——馈电。    如果有,电机这个时候刹车算不算堵转?不算,机械滞后。会不会发故障信号?可能会,具体分析。  对电磁制动器的寿命会不会有影响?没有   在变频器得到停止信号时能不能将变频器进线或出线断开?最好别这么干。  如果可以,断那边比较合适?进线  (我看了一下富士的说明,进线开断次数大于每小时1次时可能引起损坏)是的

网友R:
用伺服电机ABS  提供方案!!
      xingyongcba@163.com

网友S:
注意变频器使用:1、输出侧不能安装 接触器、电容、压敏电阻。
2、变频器输入端接接触器 控制变频器起停会影响其寿命,一般要求通过FOR\REV端子控制;频繁起停场所尤为注意。

网友T(2007-04-24):
楼上的朋友:我用过一个施耐德A31的变频器,输出接了2个接触器带2个电机(进行切换,任意时刻只有一个电机挂在变频器上),运行3个月一直都正常哦!

网友U:
呵呵!楼上的兄弟也用施耐德呀!

网友V(2007-06-28):
大家终于讨论明白了!
一个是电机和刹车部分要分开控制。
二个是变频器断开负载(不能用ABB的,断不开)。
有需要刹车器和整流器的,请光顾这个网站:http://looooook.diytrade.com/

网友W(2007-08-21):
谢谢大家,我也想用一台施耐德变频器控制刹车电机,用来控制机械手左右移动,并且使其停车前减速,使其较精确定位,但不知如何设定。

网友X:
楼上的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就可以了!设定好减速信号,减速时间。可实现精确定位。

网友V(2007-10-19):
楼顶是小学生吗?不要那么冒险啊。
变频器必须先停止输出(确认无输出),脱开接触器,然后刹车器动作。这才是正确的逻辑。
你可以胡来,但胡来是不正确的!出问题你自己负责喽。

现在的孩子都喜欢没有根据地胡来!
买刹车整流器找我哦。

网友Y(2010-03-26):
我们现在使用的一套设备,是控制绞车电机的。刹车电源是从变频器前端取的,控制信号由变频器DO点输出。现在故障的情况是刹车线圈和整流桥经常烧坏,初步认为是刹车线圈频繁通断产生感应电势烧坏整流桥,以致刹车线圈烧坏,考虑通断整流桥与刹车线圈之间电源,但问了伦茨制动的工程师,他们说不会是这个情况,他们设计来就是需要频繁通断,并且不会因为产生感应电势损坏整流桥。另外怀疑是工业电网不稳定引起的?会不会呢? 还有就是变频器的10V输出点经常烧坏,是电位器进AI点,现方案是考虑加隔离栅。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Z(2010-08-12):
引用 网友Y:
我们现在使用的一套设备,是控制绞车电机的。刹车电源是从变频器前端取的,控制信号由变频器DO点输出。现在故障的情况是刹车线圈和整流桥经常烧坏,初步认为是刹车线圈频繁通断产生感应电势烧坏整流桥,以致刹车线圈烧坏,考虑通断整流桥与刹车线圈之间电源,但问了伦茨制动的工程师,他们说不会是这个情况,他们设计来就是需要频繁通断,并且不会因为产生感应电势损坏整流桥。另外怀疑是工业电网不稳定引起的?会不会呢? 还有就是变频器的10V输出点经常烧坏,是电位器进AI点,现方案是考虑加隔离栅。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上说的跟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故障基本相同,通过现场的使用情况来看,个人认为电机制动线圈断电时产生的反向电压击穿了二极管并导致380V电压直接施加于170V的制动线圈上(使用的厂家的整流装置,里面就几个二极管整流一下),从而烧坏线圈。后来订制了一个变压器,再通过桥堆整流出来170V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未出现故障,但最近又开始烧整流桥及线圈了,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类情况???

网友AA(2010-11-13):
引用 网友S:
注意变频器使用:1、输出侧不能安装 接触器、电容、压敏电阻。
2、变频器输入端接接触器 控制变频器起停会影响其寿命,一般要求通过FOR\REV端子控制;频繁起停场所尤为注意。

这个FOR/REV信号,最好不要用接触器,用中间继电器.

接触器有个参数是最小电流,一般不标.而FOR/REV端回路为光电藕合回路.

如用接触器的话,接触器的触点,因为暴露与空气中,表面被氧化,腐蚀,

光电耦合回路电流很小,不可击穿触点的表面氧化层. 而中间继电器要好很多

也有专用控制这种毫安级信号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