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人机监控PLC

楼主(2004-11-04):
通过PROFACE人机,可以监控三菱FX系列PLC,请问还可以监控其它牌子PLC吗?

网友A:
proface的人机可以连接600多种PLC,市面上差不多都能。

楼主:
謝謝19樓,我的意思是就只憑一根人機通訊線能否監控其他牌子PLC?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品牌,只用一个串口就可以带两个或两上以上PLC, 1:N 或N:1都可以。 如果是不同品牌,可以采用两个串口分别连接不同的PLC,但这时第二个口就要编程了。

楼主:
通过一根PROFACE通讯线是这样监控PLC(FX2N)的:人机与PLC连接,电脑与PROFACE连接,设定好人机参数,电脑直接打开GPP,就可以直接监控PLC了.我的意思是其它牌子的PLC也可以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