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电机用变频后角接要改成星接吗?

楼主(2004-11-04):
请教:大功率电机用变频后角接要改成星接吗?有何优缺点?

网友A:
何必要改Y,若改Y,则有可能无法启动,同时还降低电机的功率,约为原来的1/3--1/2。

网友B:
没必要,角接就可以了。对于三相380V异步电机无论角接和星接都可以采用变频器,对于大功率变频器而言,一般场合不会影响到电机的启动。 角接启动转矩大,启动电流大;星接启动转矩相对角接较小,启动电流小。所以才有了大功率电机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C:
电机是星接或角接在电机制造时已计算好了的。角接电机用星接启动只是降压启动的一种,启动电流小,启动转矩也小,只能用于轻载启动。如星接电机改角接启动或运行,那等着送修吧! 对电机用变频拖动而言,原来电机用什么接法就用什么接法,注意输入电机参数时正确输入就行了,没必要也不应该去改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