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WM控制作何解?

楼主(2004-11-04):
求教:PWM控制作何解?

网友A:
是脉宽调制

网友B:
脉冲波宽调制 调整脉冲输出宽度,脉冲输出周期,脉冲输出装置. EH机系列可使用两次指令,ES机只能使用一次. 输出的宽度和周期可在指令执行时更改.

网友C:
脈寬調製,用來設置脈衝信號的佔空比